[打印机]
爱普生4168换喷头还是不出墨

楼主(2024-09-28):
之前只有黑色不出墨,怎么洗都没用,从后面抽也能抽出墨,换了新喷头还是跟以前一样,求大神指导是哪里出问题了
问题

网友:
墨泵,换了就好

网友:
废墨泵大概率,再看看墨囊

网友:
换吸墨泵,已经换过2台

网友(2024-12-29):
41系列墨泵很容易出问题
拆出来洗

网友:
墨泵 换了四台

网友:
可能主板驱动 IC 坏了

网友:
可能主板里驱动 IC E09A7418A 坏了

网友:
这种针管试下打印头堵没堵,没堵就废墨管那里吸下墨,打印看下,如果还不出换头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