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505DD 连续烧了几个CPU 真恐怖 !!

楼主(2024-09-28):
华硕 FX505DD R2.0 CPU R7 这主板也修了不少大多数都是 U 坏换了就好,可是今天遇到的这台真的好恐怖 !
机器接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插电待机电流0.8A ,发现 +1.8VSUS短路 CPU 挂了,把 CPU 取下之后发现EC也挂了,把EC拆下后阻止恢复正常。
然后把EC换上刷好程序,在没上CPU的情况下上电试试,电压全部正常出来了,再把CPU装上上电机子已经跑马了,在打算要装机之前再上电试一次,怎么不开机了 !回到起点测量还是烧CPU和EC,又把CPU和EC取下换了第二个,把+1.8VSUS的供电芯片也换了,这次上电反复测了好几遍都没问题,把主板装机好开机亮屏了,以为应该没问题了再把硬盘装上电池接好,上电....?怎么了!! 怎么键盘灯一直亮 ! 又把主板拆下测还是那一套CPU EC 去世了,这次弄得我好心虚因为手里只剩最后一个 R7 了,所以在上第三个CPU之前我把主板全部打值一遍也没发现问题,上电测量各路电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没装CPU之前)。上好第三个CPU后再打值一遍,没问题所以上电了,上电电流马上卡在0.8A,大家说说到底怎么回事,CPU 和 EC 又烧了!这活我不干了,心酸了放弃了。

所以想问一下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这不干亏大了

网友A:
胆子越来越大……连续烧几个cpu 都还在坚持干

网友:
没办法了只能当作是场恶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子越来越大……连续烧几个cpu 都还在坚持干

这本真是越帮越深

网友B:
血亏,估计坏CPU和EC的不是主要原因,是其它问题导致的,看一下3V待机和CPU供电,rtc也看一下

网友:
FX505 图纸与点位

FX505GT 2.0 schematic.pdf

FX505GT 2.0 bv.pdf

SchematicViewer(2).exe

网友C:
论坛里看到有个类似的,好像也是华硕,他怀疑是风扇引起的

网友D:
三个u成本够换主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看到有个类似的,好像也是华硕,他怀疑是风扇引起的

我也看到了,那个帖子说 不插风扇不烧  插了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血亏,估计坏CPU和EC的不是主要原因,是其它问题导致的,看一下3V待机和CPU供电,rtc也看一下

这个主板不敢动了好恐怖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个u成本够换主板了

是啊 已经可以换主板了

网友:
3.3有问题,上下管待机芯片。换掉。

网友:
勇气可嘉,字数小于10个字

网友:
楼主这次亏大本钱了,精神让人敬佩,遇到屡次烧U,咋会豪不犹豫放弃的

网友:
这样还要修下去.瑟瑟发抖

网友:
前两天刚收到一个,也是U死的透透的

网友:
这CPU现在不便宜哦,维修真不容易

网友:
够换主板了 ,亏大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看到了,那个帖子说 不插风扇不烧  插了就没了

那个是我的帖子,我的故障和这个不一样。我那个单独板子测试是正常的,但装在壳子里面就会烧,后面没接风扇也烧了,还把内存条也烧了。我烧了5个cpu.最后放弃了。

网友:
看到你烧了三个CPU我的心情好多了,哈哈,我昨天烧了一个就果断放弃了,同样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子越来越大……连续烧几个cpu 都还在坚持干

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网友:
牛比,头真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是我的帖子,我的故障和这个不一样。我那个单独板子测试是正常的,但装在壳子里面就会烧,后面没接风扇也烧了,还把内存条也烧了。我烧了5个cpu.最后放弃了。

老板家业大,不差u

网友:
换过r9-5900hx 3个 都是一盖后盖就烧u 原因是sb同行把19v公共点接线 一关盖散热器碰到了

网友:
是不是金属散热液?如果是的话就得注意散热铜管片是不是有残留导热液了,擦干净!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或者 风扇接口碰针了

网友:
屏线查一下看看

网友:
我遇过一个医院的推车电脑,连烧了我3个CPU,最后只能放弃了

网友H:
及时止损,我怀疑是不是屏线破了,里面线碰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及时止损,我怀疑是不是屏线破了,里面线碰到一起了

有可能性,但奇怪的是不插屏线也会烧CPU

网友:
3V5V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2024-11-21):
我也遇到过,拆了后,阻值什么的都正常,换了第一次可以开机正常,后面又烧,不搞了,直接放弃,因为在搞下去就算最后搞好了,也是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已经可以换主板了

感觉人家U不要钱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是我的帖子,我的故障和这个不一样。我那个单独板子测试是正常的,但装在壳子里面就会烧,后面没接风 ...

一般烧了第二次。我是不会再换了 。因为再换说不准又烧。宁愿亏一点

网友:
这个CPU贵吗

网友(2025-02-11):
LZ真心牛。一般都说事不过三,。家大业大呀

网友:
右边USB小板坏了 碰到过烧了二个

网友:
烧一个就放弃了,这样亏

网友:
修好得收多少米呀,可以买个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