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箭头指示的接口是做啥用的

楼主(2024-09-28):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刷BIOS的接口

网友:
离SPI芯片这么近。应该是预留了接口,用来离线状态下刷BIOS或调试用途的

网友B:
估计是工厂刷BIOS或测试用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刷BIOS的接口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工厂刷BIOS或测试用的接口

用啥工具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工厂刷BIOS或测试用的接口

用啥工具刷啊。。。。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有可能用到

网友:
这是工厂写BIOS程序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