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华硕B85m-K 待机5V和12V串电了

楼主(2024-09-28):
请教一下华硕B85m-K 待机5V和12V串电了,插电未按开关电源风扇就转了,测量12v有5v,正是5VSB,查电路发现PQ602和PQ603配合切换待机5v和12v给内存供电的,我换了个一个PQ603PNP三极管不行,索性拆掉,虽然正常了,后来发现电脑睡眠后唤醒不了,原来睡眠的时候内存都没有供电了。
我看不明白这个电路是怎么应用的。PQ602和603的B极都有0.5V,按开关后会升高。

网友A:
原理应该差不多,但看了电路不一样

网友:
B85 点位图

B85M-G.fz

B85M-K_1.01R.fz

网友B:
就是双路供电,待机时是5VSB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双路供电,待机时是5VSB供电,

那怎么会串电压呢,电机直接跑到12V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应该差不多,但看了电路不一样

这个图很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会串压呢,5vsb怎么进了12V,重点排查哪里哦

网友:
没有大侠懂这个嘛

网友(2024-11-06):
搞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