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asus a88xm-plus卡在logo该如何下手?

楼主(2024-09-29):
小白求助asus a88xm-plus卡在logo该如何下手?

网友:
更换内存和刷BIOS试试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先拆网卡试下,不行,再拆声卡,再不行就考虑桥了。

网友:
谢谢,准备在淘宝买的在线刷bios的刷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先拆网卡试下,不行,再拆声卡,再不行就考虑桥了。

谢谢,准备在淘宝买的在线刷bios的刷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