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80GE引导死机

楼主(2024-09-29):
刚接到FX80GE时是不开机,接电源600毫安掉电。测量VCC_CORE无供电,发现PQ99击穿,以为可以秒了,更换后发现进BIOS都正常,一接上硬盘启动转完圈一闪就黑了,电流掉到700多。这时测量VCC_CORE 、VCCSA、都没电了。重点是这个VCC_GFX在BIOS界面下也是没电压,开机时有测到一闪而过,求解答,这个电压是一直有才正常吗?

网友A:
VCC_GFX 是开机瞬间出一下,后没有的,

网友:
重点是这个VCC_GFX在BIOS界面下也是没电压,开机时有测到一闪而过,这个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_GFX 是开机瞬间出一下,后没有的,

多谢解答

网友:
有个贴子跟这情况一样,最后弄好了,不知原理

网友:
应该是CPU烧了,黑屏是集显问题

网友:
FX80    DABKLGMB8D0  图纸与点位图

DABKLGMB8D0 REV:D图纸.pdf

DABKLGMB8D0 REV:D点位图.fz

网友:
CPU受伤了,CPU挂了,只能换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