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136固件解决复印不全问题

楼主(2024-09-29):
惠普1136固件解决复印不全问题 复印有黑边文问题

906 Bytes,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先在电脑驱动里把纸张大小改成A4,还不行再刷机。

网友:
抱歉,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下载本站附件 只能干看着

网友:
我又没有设置限制只要有积分都可以下载

网友:
我遇到过从驱动改成A4就好了

网友:
解决复印不全拖尾 变形 复印有黑边问题 都是刷固件解决的  说驱动里面改纸张尺寸一看就是刚入行不超过一年的

网友:
想要,但是我看不到

网友A:
这是打印机初始设置时将国家地区设置成了非AB系纸张地区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打印机初始设置时将国家地区设置成了非AB系纸张地区引起的。

是这样吗?不清楚  没听说这机器客服还会设置语言的 办公室里正常每天开关机 几年后有些机器就复印不全  拖尾  有黑边  拉伸并且整体下移放大这些都是你说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A(2025-05-07):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吗?不清楚  没听说这机器客服还会设置语言的 办公室里正常每天开关机 几年后有些机器就复印不全   ...

说不定哪个二货给你误操作冷复位了,然后地区设置错误,我是遇见过的,默认纸张是letter,短一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哪个二货给你误操作冷复位了,然后地区设置错误,我是遇见过的,默认纸张是letter,短一截。

我也遇到过,在驱动设置里把纸张改成A4就好了。好像必须打印一张后才能成功。

网友:
电脑设置也可以,不行就硬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