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370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24-09-29):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个dell5370,说电池能开机不能充电,拿过来插上电源发现开机之后电流就是0.01不正常,拆开看看吧,拔掉电池发现单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流还是0.01,量了下保护隔离过来了,打开图纸看来下,发现公共点不是保护隔离这边的,是充放电芯片这边出来的。量了下公共点没电压,查下充放电芯片的ISL9538H的条件吧,DCIN 19V,ACIN 3.53V,VDD1.5V.VDDP也是1.5v,acok 0V,论坛上看了下这个VDDP和VDD应当是5V才对,量了下对地有个300多,估计正常,怀疑9538H坏了,换了个还是一样。老老实实看下图纸吧,发现VDDP和VDD中间连个4.7欧电阻,断开这个电阻之后在接电发现,vdd正常出来5V了,那就是VDDP拉低了,VDDP对地也没短路,图纸上看没到其他地方就有个滤波电容,没办法拆下电容试下吧,电容拆了VDDP也正常了。原来就是这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目标准确

网友:
DELL5370 ARMANI13  图纸与点位

DELL5370 ARMANI13.cad

DELL5370 ARMANI13.pdf

网友:
好的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