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接电池排线不开机,断开电池排线用电源可以开机

楼主(2024-09-29):
这种情况在论坛找到一些案都是说和合盖电路有关,经测量后发J5260的HALL_SENSOR_RIGHT没有电压。
本着不想拆主板的意愿下,直接把它合二为1解决了。
直接把R5261拆了接到R5251上面就OK了

网友:
A1706 图纸 点位

Apple MacBook Pro A1706 820-00239-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706 820-00239-A 点位.brd

网友:
借了个电

网友(2025-03-05):
高手,改路,绕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