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R9000P2021 黑胶虚焊通病的另类维修

楼主(2024-09-29):
R9000P2021  不触发 待机0.070  测量32768 一端无穷大,故障已经是确定了  CPU问题,需要重植,

但是偶然发现   用镊子碰触晶振一端竟然跑电流了 看样子是正常开机了,  真心不想拆U  利润小风险大 还有售后,

然后就合计是不是晶振坏了换了晶振也是这样,  就合计能不能引出一根线让客户摸线开机·~~~~

飞出来一根20CM左右的线以后 怪异的事情出现了,插电自动开机, 把线拆掉  故障恢复,

按照这个情况是不是直接一根线就解决了?  这是什么原理? 目前还没有装机测试  只是裸板

-----------------------------------------------最新进展

取U了  还好没有大面积掉点,  掉了3个空点,下刀的地方有点掉漆  都不是问题  补补漆   植球

然而啊~~~~~~~~~  涛声依旧!!!    这次晶振的阻值起来了  也有电压了,  但是啊  依然是摸一下才能开机  我合计着 摸一下开机也行啊,卡过内存后卡2.1A死电流    应该是CPU走了。。。。     扔一边  不碰了  !

网友A:
这是刚好满足条件起振了,有一个脚还连着CPU所以有点用,到底还是要重置的,又不麻烦,这顶多一个小时搞完

网友:
R9000    NM-D562 图纸 点位

R900P NM-D562 BoardView.rar

网友B:
可能跟南桥触发电路有关系

网友C:
上焊台,芯片上面压一个1角的硬币,在空焊位置加点焊油,保险起见,不要等全部融化了才关机,然后焊台跑到240度左右,坚持十秒左右,关机,冷却,然后把CPU风扇塑料部位掏空几个孔,让风对次CPU散热器,然后再改风扇长转,调高转速,我遇到一台也是不上电,这样一个月了没返修,客户还是玩游戏的。

网友:
重植  没得跑哦 , 还是CPU虚焊问题

网友:
这种锐龙的 虚汗都不用怀疑   送来修的 基本都这问题

网友:
cpu难搞。。风险大,

网友D:
和你焊线根本没关系,实在不想动CPU ,可以把离晶振最近的一个螺丝拧紧一点,也有可能用10 天,半个月的都没问题。

网友E:
这都是板层变形导致的虚焊  不重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压紧cpu.都比你这个靠谱

网友:
还真是个大聪明啊

网友F:
重植啊,大胆的干

网友:
大胆的干吧

网友:
手动起振?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你焊线根本没关系,实在不想动CPU ,可以把离晶振最近的一个螺丝拧紧一点,也有可能用10 天,半个月的都没 ...

重植了~ 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植啊,大胆的干

重植了~ 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是板层变形导致的虚焊  不重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压紧cpu.都比你这个靠谱

重植了~ 涛声依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是刚好满足条件起振了,有一个脚还连着CPU所以有点用,到底还是要重置的,又不麻烦,这顶多一个小时搞完; ...

可不咋地  花了一个多小时 重植了  和以前一模一样,,我感觉是U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和你焊线根本没关系,实在不想动CPU ,可以把离晶振最近的一个螺丝拧紧一点,也有可能用10 天,半个月的都没 ...

2.1A 找个内存打值卡,应该你这个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植了~ 涛声依旧

没焊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2.1A 找个内存打值卡,应该你这个没焊好。

拆U之前 待机0.060手动摸晶振开机2.1A,    重植后待机0.060 手动摸晶振开机2.1A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植了~ 涛声依旧

可能是没植好掉点了吗?离cpu近的那个内存槽别插内存试试。

网友:
维修最怕是碰到这样的事情,搞了半天又回到了原点,跟没有修的时候一样故障现象

网友H:
真的有虚焊这回事?我为什么觉得是芯片晶体内部有故障,用风枪加热一般会暂时恢复正常…类似于当年的8400显卡门,后来的Amd显卡和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焊台,芯片上面压一个1角的硬币,在空焊位置加点焊油,保险起见,不要等全部融化了才关机,然后焊台跑到240度左右,坚持十秒左右,关机,冷却,然后把CPU风扇塑料部位掏空几个孔,让风对次CPU散热器,然后再改风扇长转,调高转速,我遇到一台也是不上电,这样一个月了没返修,客户还是玩游戏的。

技巧很实用

网友I:
第一次遇到那么矫情的维修人。干这个cpu有什么狗屁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跟南桥触发电路有关系

adm,你说南桥,一看知道你不怎么懂维修了。这款机子。cpu自带触发功能的。全部集成了。通病烧u。不知道修多少了。大部分客户接受不了。超贵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真的有虚焊这回事?我为什么觉得是芯片晶体内部有故障,用风枪加热一般会暂时恢复正常…类似于当年的8400显卡门,后来的Amd显卡和北桥…

没有虚焊,就是你说的一样。芯片内部问题,加热就 了。返修也高

网友:
让机主摸线开机YYDS

网友:
可能没重值好,再重值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遇到那么矫情的维修人。干这个cpu有什么狗屁风险

AMD的cpu比intel的长条cpu好焊多了,不知搞过多少了,没遇到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虚焊,就是你说的一样。芯片内部问题,加热就 了。返修也高

已经重植过几十台,就返修过一台,返修无非就是自己手法不行

网友:
U走的很踏实,跟重植没关系了

网友:
这机器重植不好换个u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网友:
这个U还是耐草的。建议在做一次。或者单槽多试试

网友:
看你手法就知道熟练度不够

网友:
bga機器簡介請

网友:
bga machine profile please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周边电阻掉件或者移位了。

网友:
一个U太贵了,一般客户直接放丢维修,没有多大意思。

网友K:
老板锡珠用有铅还是无铅的

网友:
不容易 感谢分享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可不咋地  花了一个多小时 重植了  和以前一模一样,,我感觉是U走了

信不信我从来都是加焊

网友:
大佬太牛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板锡珠用有铅还是无铅的

                        有铅的

网友:
有时候真的不能懒省事,想着懒省事结果兜兜转转多废了不少事,浪费了更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信不信我从来都是加焊

我信,因为我也是的,不高兴重植,工程大,风险大,还不一定有用的。

网友M:
告诉你不是每次重做都OK得,很多都是本体U 本来就不行了 ,只是说重做的话  很多都能暂时OK而已

网友:
这个CPU真的让人怕,重做也不好做

网友N:
笨笨就是cpu问题,搞定了收钱,搞不定就是cpu坏了,搞cpu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M:
告诉你不是每次重做都OK得,很多都是本体U 本来就不行了 ,只是说重做的话  很多都能暂时OK而已

重做了3次  都是一样 就是U挂了  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N:
笨笨就是cpu问题,搞定了收钱,搞不定就是cpu坏了,搞cpu就是麻烦

是被 浪费时间了

网友:
碰到这种机器,用手按住CPU,晶振那就有值的,客户预算低只愿意出200-300的,不想重做U直接加个铜片在CPU和散热器之间可以修复,能坚持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O:
这款机器胶很软啊 不是硬胶

网友:
技术好,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搞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款机器胶很软啊 不是硬胶
板子厚 胶也硬 可能你遇到的批次不同吧

网友(2024-11-23):
cpu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