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5不触发

楼主(2024-09-29):
E15 NM-E211按开关没反应,测主板有公共点9V,3V正常,没5V,下图纸
SY8370C

1脚IN 9v正常,。9针LDO 即+5Vlp正常,en1en2正常,10P VCC正常,,条件正常准备换芯片。没找到,没事再看看图纸,发现LDO经过结点PJ4202转换为+5VL,断开结点,测了一下不短路,再查+5VL只去了一个SUSB的上拉,试着断开PJ4202,插电自动触发,反复测试没问题。最后又把结点补好,也能正常开关机,谁知道这是情况?

网友A:
有些主板放电复位就正常了,DELL机器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放电复位就正常了,DELL机器最多

确实放电了,放电了后,第一次也确实自动开机了,然后再也开不了了,

网友B:
你量一下开关的触发信号正常么,按道理说放电后自动上电能开机,问题不大,开关到EC,EC到桥的触发信号量一下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开关的触发信号正常么,按道理说放电后自动上电能开机,问题不大,开关到EC,EC到桥的触发信号量一 ...

最后一直开关机正常,就也没在量了。到现在客户也没见售后,肯定是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