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506LH无声喇叭有很大引爆声

楼主(2024-09-29):
华硕EX506LH ,板号DABKXDMB8F0机子不开机掉电。无CPU供电。故障点是CPU供电下管短路。换好开机正常。
不到5分钟蓝屏。
没有思路。手摸主板,发现声卡ALC3251烫手。定了芯片,两天后到货,换上还是一样。
些机论坛没点位下载。参考图纸大测了下电压 9  36脚3.3V 1.8V,
论坛上说9脚数字部分供电。1.8V
实测9脚3.3V

网友A:
图纸上是ALC256L.,主板上是ALC3251.两个IC脚位基本一样,除了9脚供电不一样,一个3.3V 一个1。8V

网友:
求助华硕EX506LH ,板号DABKXDMB8F0机子,声卡9脚供电是多少;后来把9脚供电线路割断,把9  36脚用线接在一起,。声卡不再发烫

网友:
可以找份声卡是ALC3251 图纸参考

网友A:
现在机子改了供电。声音正常了,。也不蓝屏。就是确认下此机声卡9脚供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子改了供电。声音正常了,。也不蓝屏。就是确认下此机声卡9脚供电压、、

正常是1.8V

网友:
机子改好了,没有找到真的故障点

网友:
华硕的机子修过几台CPU供电烧的,修好的喇叭不定时发出下人的嘟嘟声,

网友:
不用太纠结,效率第一】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有可能9脚是另一路1.8供电,3.3v转1.8V电路击穿,1.8V变成了3.3V,有点位就一看就知晓了

网友:
快速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FX506  图纸

FX506LI FX506LH FX706LI.pdf

网友:
不是256吗?为啥叫32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是ALC256L.,主板上是ALC3251.两个IC脚位基本一样,除了9脚供电不一样,一个3.3V 一个1。8V

哪个音质最好啊

网友:
不是。就是ALC3251,确认了几遍。图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