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硬盘实际容量只有914G是不是修复屏蔽坏道了

楼主(2024-09-29):
收了个二手硬盘,日立2。5寸1T的,实际容量只有914G,通电时间4000多小时,用HD Tune慢扫测了没坏道,健康也正常,这是被用软件修过屏蔽坏道了吗

网友A:
用MHDD就能看到它的真面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就能看到它的真面目了

还不会玩这软件,看来要学学了

网友B:
软件修过屏蔽坏道也不会少这么多,估计是坏尾巴的盘,直接用了HPA指令,可以在MHDD里用恢复容量的RHPA恢复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修过屏蔽坏道也不会少这么多,估计是坏尾巴的盘,直接用了HPA指令,可以在MHDD里用恢复容量的RHPA恢复 ...

恢复容量的话不会出问题吧,应该是之前有问题被修复过的吧

网友(2024-12-26):
1TB机械盘正常情况下应该有930G,低于这个数应该就是被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