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108主板usb不识别 不报错 自检正常,已知主板问题,更换主芯片.案例1

楼主(2024-09-29):
(图片)

网友:
这芯片不少钱吧

网友:
55元,没有量,便宜不了,有便宜的可以介绍

网友A:
这板子不识别usb口不是这么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不识别usb口不是这么修的吧

主芯片坏了,换usb浪涌保护芯片已没有用啊,

网友:
能弄到cpu芯片就挺厉害的了

网友B:
数据正 数据负阻值360这样是吗?手上有两台P1108不识别,在考虑要不要订D312回来

网友C:
主芯是换全部的还是拆机的,主芯片里面有程序吧,有写好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正 数据负阻值360这样是吗?手上有两台P1108不识别,在考虑要不要订D312回来

有两个版型,有一种正反二极管挡没有电阻多,还有一款323的1500_1700正反,二极管挡,d323的1.2-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芯是换全部的还是拆机的,主芯片里面有程序吧,有写好的没有

买的新的,同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