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联想一体机驱动

楼主(2024-09-29):
搞了一台联想一体机,型号lenovo c5030   ,哪位大师有这台电脑的光驱驱动吗?

网友A:
光驱一般在系统下都会识别吧,不需要单独的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一般在系统下都会识别吧,不需要单独的驱动吧

那就是我装的系统有问题,再装个W7   64  的看看,谢谢了。

网友:
换系统吧..

网友:
到网上查了一下,要装W1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