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108打印机打印白纸,主板可以装驱动,可以自检,可以打印,更换主芯片已一样,

楼主(2024-09-29):
确认主板问题,感谢好人指点。

网友:
感谢高人指点

网友A:
芯片哪里能买到?都知道问题就是买不到芯片确切的说叫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哪里能买到?都知道问题就是买不到芯片确切的说叫cpu

淘宝有,输入芯片编号

网友B:
问题已找到,主板E3保险断路,更换已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找到,主板E3保险断路,更换已好。

厉害,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