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用过哪几种便携式热风枪好使?

楼主(2024-09-30):
用过的大佬麻烦推荐下,哪几款便携式热风枪好使,用来吹焊笔记本手机主板EC mos 之类的甚至显存 CPU显卡之类的芯片,引脚密集。性价比高,温度风力调节,稳定耐用的,二手的也行,谢谢。

网友A:
功率不够,吹不动

网友:
不会想着上门维修吧

网友:
不是上门,想携带方便,自己试试,喜欢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够,吹不动

那用哪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够,吹不动

这几种都不行吗,主要是考虑体积小,搬家方便

网友:
司登利2310 2320 跟风筒差不多,外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