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i shell 刷新bios

楼主(2024-09-30):
现在的电脑进入纯dos来刷bios越来越没有必要。一般情况下在windows下就可以刷,但是也有在win下刷不了的情况(软件报错之类)。这个时候我喜欢选择在efi shell下来刷。制作启动u盘也方便,在u盘中建一个esp分区,把附件解压缩,把efi文件夹拷到esp分区,用u盘启动电脑(bios要禁用安全启动),就可以进入efi shell命令行状态,就可以用fpt.efi、AfuEfix64.efi等工具来备份和刷写bios了。要转到某磁盘分区的话,用“fs0:”之类的命令。0、1、2、3……是分区设备号。

efi文件

网友:
对于维修人员来说,都是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

网友(2024-12-06):
看来楼主的3个帖子,非常好的、专业的帖子,从备份,修改,刷新都有。刚好我也有一台C340,也想折腾一下,不过我的主板上只有一个minipcie插槽,在想是不是淘宝买个插槽焊上去。这样会不会太折腾了。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 我就是要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