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X551QM-ES96(双屏)键盘时有时无

楼主(2024-09-30):
  各位大神,我有个华硕双屏笔记本,键盘能用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重启以后,键盘不识别,BIOS已更新到最新,有偿求助。谢谢

网友:
那个超薄右边有触控板的富哥本吧,能用的时候正常,说明程序没问题,重启了又不能用,可能是缺电压,在不能用的时候量一下键盘供电是否正常,顺便把排线,座子刷一下,这个本好像还没图纸,只能凭经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