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MT ST 板号6-71-NH5B0-D02掉电重启

楼主(2024-09-30):
故障:6-71-NH5B0-D02掉电重启
雷神911MT ST板号6-71-NH5B0-D02,原始故障开机掉电不显示,刷了BIOS能显示,偶尔能进系统,也是两三分钟重启或者断电上电,拿到板子试机,第一次秒重启,第二次能坚持30秒左右,反复重启,
nh50de nh50db都会有这个问题 可以秒 通病 进系统一会掉电重启
最后更换CPU供电IC 47脚2M电阻电阻已分压后应该是1.2V.

淘宝买的BIOS

网友:
NH5B0 图纸

网友:
通病,散热器地下那容易聚集灰尘

网友:
通病好啊,多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又学习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
这师傅太大气了,谢谢师傅,

网友:
学习了,又学了一招,感谢分享

网友:
分压电阻坏了 还是CPU 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MP芯片的通病了 分压1.2V不正常

网友:
感谢分享!但愿下次遇到。

网友:
学到了,牛13

网友:
感谢师傅分享,学到了

网友(2024-11-01):
谢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楼主点位图上传一下

网友:
这个2M分压变质应该是不出CPU主供电,电流0.3A左右掉电,确定分压不正确吗。

pnc
我也遇到一台感谢分享,少走弯路

网友:
应该是这个部位其它元件变质故障造成的,与2M分压关系不大

网友(2025-01-06):
这图也对不上,又浪费分

网友:
图纸能不能发一份出来,好像就你的这份就是对的

网友:
这个分压电阻应该测得出来呀,电阻值与电压值双方法判断。

网友(2025-03-07):
证实是通病,不过呢,我也不确定电阻是坏还是虚焊阻值不稳,吹下来测是2M,直接换新的,上述的故障消失

网友(2025-04-17):
兄弟能不把图纸或者 点位分享一下呀,下了好多个版本的都对不上零件

网友A:
兄弟们这个2M的电阻,笔记本的板上不好找啊

网友:
我的这个型号的本反复掉电重启,不显示,测量电阻2端的阻值100多K,拆下电阻测量2M ,搞不懂了了。上电后这个分压到了9V左右,

网友(2025-05-29):
左上左上那个差点搞错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了

网友(2025-06-29):
引用 网友A:
兄弟们这个2M的电阻,笔记本的板上不好找啊

好找,一般晶振两颗谐振电容中间串联的电阻就是2M的。

网友:
神舟战神Z7M-CU5NB  板号6-71-NH5B0-D02,,,故障插电0.028触发0.041不动,屏幕没有显示没有图像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机测有3V待机 \5V\1.2V内存\VDD1.05V\1.8VA电压以外,,,其它电压CPU核心、显卡核心等等电压没有出来,,,,,测IT5570E :
94脚SUSC#=SPL_S4#:::3.3V
99脚SUSB#=SPL_S3#:0V(正常3.3V)

分析99脚SUSB#=SPL_S3#:0V是不正常的,它是由南桥发出的,估计南桥虚焊或者损坏先加焊一下南桥,,,插电触发1.602屏幕亮了有图像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这机子只有3V待机其它电压触发才出来。。。共享神舟战神Z7M-CU5NB  板号6-71-NH5B0-D02点位图

神舟战神Z7M-CU5NB 板号6-71-NH5B0-D02点位图.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