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362不触发,RSMRST不正常

楼主(2024-09-30):
故障:不触发,查询到RSMRST不正常

操作:换了CPU(单U),也换了联想芯片。

测量了桥的待机VCCPRIM_3P3,VCCPRIM_1P8,VCCPCHCORE的1.8V都是正常,LID,BATLOW也是正常的。待机的3V和5V正常,RTC电路正常,联想芯片的RSMRST_EC是低电平,就是RSMRST不正常。
联想芯片TC62D518FTG(BD4179)发出的-RSMRST_EC高电平才对,现在只有低电平,导致Q1504截止,Q1503道通,把-RSMRST 信号拉低了,联想芯片我也换过了。
联想芯片的43脚(3SW_OFF)19V,44脚(BAT_VOLT)11V,45脚(VREGIN20)20V,28脚(5B)0V,31脚5V,47脚(VCC3SW)3V,32脚(VDD10)10V。

是缺什么条件还是芯片有问题导致RSMRST_EC不是高电平。

网友:
NM-D362 图纸

X13 GEN 2 NM-D362.pdf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瞬间出不出电压,光靠万用表测不准,如果有动作,那说明后级有短路,或者电阻,电容性能不良,给拉低了,如果一点动作都没有,那就追查发出前的条件,如果必要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那说明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瞬间出不出电压,光靠万用表测不准,如果有动作,那说明后级有短路,或者电阻,电容性能不良, ...

用示波器看过了,没有动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瞬间出不出电压,光靠万用表测不准,如果有动作,那说明后级有短路,或者电阻,电容性能不良, ...

我看这个RSMRST_EC信号是联想芯片发出的,就没有查EC的条件了:weiqu:。桥的待机电压都查来了一次了,都是正常的。

网友B:
UTE1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E1换过吗

换过了,国庆回去干EC了试试,不然就是BIOS。刚刚好好看图纸,发现RSMRST_EC是gpio引脚,要程序才可以工作

网友:
think芯片要读ec程序,你ec程序读的不对,他就不会发出rsmrst-ec,你可以测一下think芯片读程序的4路波形对不对。昨天修好一台跟你同故障的,换了ec think芯片 ecbios才好

网友:
这款机器我这里还有几十片,各种升压疑难杂症,看着都头大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ECBIOS的原因,先刷个程序试试,不然的话就是EC坏了

网友:
还有迅维上面的BIOS也不对,桥的BIOS不对这信号也不会有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EC周边,EC条件没问题,就干EC和BIOS

网友:
桥的条件不够,会拉低,你是不是漏了桥的条件 还有MEC1503带程序,你最好买料板,换完你得刷EC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