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业余小白求助,华硕rx580单dvi加接口后,5v对地短路

楼主(2024-09-30):
小白不懂  死的不明白
只动过  hdmi 跟dp 那里
按照网上流传的加接口 加的电容电阻

恳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24-10-2 12:44):
有偿请教  有闲着的老师指导一下吧

网友:
金手指上面是松香滴的 没洗  不是烧  没看到有烧的点

网友A:
小白的话就不建议这样操作了。直接转接口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的话就不建议这样操作了。直接转接口呗

看教程装的,风枪,焊台的也都会用。。。。

网友B:
烧机,只要烧不死就往死里烧

网友C:
一个DVI转HDMA转换接口  要不了5块钱 想不明白你搞什么呢

网友:
无解,垃圾桶是它的归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DVI转HDMA转换接口  要不了5块钱 想不明白你搞什么呢

不折腾不舒服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DVI转HDMA转换接口  要不了5块钱 想不明白你搞什么呢

纯兴趣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DVI转HDMA转换接口  要不了5块钱 想不明白你搞什么呢

没想到翻车。

网友D:
找图纸,对照补上就行了

网友D:
接口有5v供电的是HDMI,所以检查加上去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只要烧不死就往死里烧

这法值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图纸,对照补上就行了

我是对图纸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口有5v供电的是HDMI,所以检查加上去的接口

现在补上的摘了,5v那个7805输出对地用二极管打只有100左右

网友:
拆后补的原件 拆到那个不短就是它的问题 也有可能你接错原件 导致烧了其他地方

网友:
看看接口那是不是有引脚接地短路了。

网友:
DVI转HDMA转换接口 ,要加的东西有点多

网友:
烧鸡,烧死了就少死了,没烧死,就烧出来是哪里了。

网友:
HDMI接口空着看着不舒服,想补齐 ,看着要加的东西有点多,算了不管了

网友:
只能说太牛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