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升级

楼主(2024-09-30):
我电脑主板是GA-B85M-D2V PLUS-SI  F1下载GA-B85M-D2V PLUS-SI  F2后无法升级BIOS呢?

网友:
求助帮忙解决

网友:
建议给维修店修。我们都是拆芯片,然后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用官方工具升级一下试试,不行就BIOS升级试试

网友:
能开机就BIOS里按f8用U盘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