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解决打印机:操作无法完成,打印机处理器不存在

楼主(2024-10-01):
一台佳能LBP6018 ,每次重启之后就连不上电脑,删除重新安装驱动又可以,电脑里面软件很多又不能重装。折腾一番之后,再连打印机就提升 打印机处理器不存在。 遇到这种提示的,用这个方法可以完美解决,并且不再重启之后连不上。操作如下:从新的电脑里面复制 spool文件夹,整个文件夹,回到故障机器,进入PE,替换spool文件夹。 重启之后正常安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大佬,我觉得你这个处理很有建设性也很有对外部启发性,请多分享您的经验。谢谢

网友:
其实不需要PE,把打印服务先停用,就可替换了,没那么麻烦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每次弄不好都要重装系统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24-12-10):
这个方法倒是很好,解决了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