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igaByte GA-B85M-PIO-H 主板BIOS 带NVME 另附BIOS无法保存设置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10-01):
技嘉/GigaByte GA-B85M-PIO-H 主板BIOS
这块主板貌似是只提供给OEM厂商,在技嘉官网没找到介绍页面和下载BIOS的页面。

使用主板自带的QFlash工具备份出来的完整BIOS(4MB),并使用MMTool添加了NVME模块,支持NVME固态启动

已测试过使用原机QFlash工具刷入没问题,支持NVME固态硬盘启动,用编程器刷入应该也是可以的。

建议大家下载添加了NVME版本的使用。

另外我这块板到手发现BIOS无法保存设置,更换CMOS电池也没用,原因有两个,一是CMOS电池座附近一个0欧的0402跳线电阻失效,导致电池正极和IO芯片旁边的双二极管(一个三脚晶体管)开路,直接把电阻铲掉一坨锡解决,讲究的也可以换个0欧姆电阻;二是电池座正极弹片弹力不足导致和电池接触不良,可以用一些纸塞在电池正极弹片与塑料外壳的缝隙处加强接触,讲究的直接换掉电池座也行。供大家参考。

网友:
怎么下载真奇怪还限制字数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有帮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