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89不升压,老烧双向二级管,Q7030丝网印Z340

楼主(2024-10-01):
客户拿来时提示需要充电,不能开机了,说是进水了,拆机看.Q7030附近有水,清了后,还是不能开机,两个端口都不升压5v,0.026A.测Q7030   9,10脚短路更换后插电瞬间有20V,立马又5V了。再测Q7030又坏了。换了充电管理U7000的芯片,和Q7030,再次损坏Z340.哪位大师能帮帮我呀!谢谢!

网友:
A2289 图纸与点位

A2289 820-01987.pdf

A2289 820-01987.brd

网友A:
你有没有焊接好,这个管是QFN封装

网友B:
拆了,看了,这次应该是焊好了,怎么还是不升压?,对了,Cd3217B12我还换了一颗,不会它的问题吧,这机器的这芯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焊接好,这个管是QFN封装

是不是这管焊接不好会烧的呀

网友:
3217没程序,看芯片上锡没问题,有可能G级虚焊了,焊接时,最后用镊子压一下

网友:
谢谢,学到了,发现真是这样

网友:
上次买了几个都烧坏了,节里有订了十个,昨天到了,今天装上去了

网友:
按说都焊接好了,可是Q7030还是坏了,它的9和10脚短路了,大师们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坏了

网友:
焊好了一个,插电终于升压到20V了,可是,再插第二个接口,又不升压了,郁闷,断电测还是Q7030的9和10短路了,再测12v共共点阻值变小了,二极管挡才40了

网友:
焊接有可能的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了,是Q7030第9脚到充电管理芯片断线了,跑了线后,12 v正常出来了。可是12v保险后面电阻太小了才43,接上12v就变成2点多了。可是保险后面接上12v直流电压,电流表才80毫安左右。断了R5440,r5410,f8400,r6900,r5400(它们下面都不短路)主电路还是43欧。其中有没有安装的元件给音频供电的r54A0和r54b0,硬盘2.5伏电路的r5460它们虽然没有元件可是电路是通的,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终于找出短路的部分,断开后能进系统了

网友:
终于进系统了!

网友:
虽然亮机,可是很慢很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了,看了,这次应该是焊好了,怎么还是不升压?,对了,Cd3217B12我还换了一颗,不会它的问题吧,这机器的这芯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程序

不带,通过外挂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带,通过外挂读取。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