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V80PLUS 不关机强行移除电池后不开机

楼主(2024-10-02):
由于关机按键问题无法关机,我就直接拆壳拔电池。
装回去平板直接罢工,我晕···
电池有电,USB插电显示电流0.47A,5分钟后跳0A,电流太小,手摸主板没有发热迹象。
电池不插电电压3.7V,插电电压3.8V,说明有电压走到电池,插电平板没有任何反应,正常情况下插电平板充电灯要亮。
这个电流,CPU可以认为没有上电,检查主板模块没有磕碰脱落。
查询电源IC AXP288C 资料,锂电池充电电流1.2A,并通过LED显示充电状态,实测充电电流0.6A左右(恒流),LED回路无输出。开机按键无电压,或者有0.08V电压。
这是是否可以判断是电源IC挂了?

网友:
测试无法开机,红圈这两个电感有电压,上面2个电感无电压

网友A:
从待机电路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待机电路查起

没有触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