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2020H改集显掉电

楼主(2024-10-02):
联想Y7000P2020H改集显掉电,原现象开机无显,了开机从集显启动的BIOS亮机了,
但开机亮机一会儿会掉电,
有经验的大神请帮忙指点一二还要改动哪些信号?

网友:
把独显供电断开再试试

网友:
独显供电与温控信号要同步。

网友:
轻松秒杀!

网友(2024-12-15):
你好,也遇到一台,显存短路了,不知怎么搞 定的

网友:
一般都是拆了短路的供电,给一个假的PG 信号。

网友:
买个游戏本又要改成集成显卡 啥想法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