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主板提示5V高,电脑自动重启

楼主(2024-10-02):
华硕B75M-A主板,开机就提示这个,电脑自动重启,BIOS里设置完之后保存不上,这是哪里问题谁见过吗??

网友:
IO旁边5V检测分压电阻换了就行

网友:
难道不应该是先测量一下5V实际上有没有偏高吗?

网友:
查一下io旁边的电压检测电路,检测到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