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寸杂牌微曲屏显示器

楼主(2024-10-02):
下面3/4全部黑色不显示
背光正常
偶尔放一天后开机又能正常显示如图
尝试重新安装排线无效。

网友:
液晶驱动板是型号是 LC238LF2L

网友A:
触摸驱动ic 屏幕会闪烁,随机触发显示下半部分,偶尔能正常显示,多数情况变成图3 上半部分显示不正常。
求老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触摸驱动ic 屏幕会闪烁,随机触发显示下半部分,偶尔能正常显示,多数情况变成图3 上半部分显示不正常。
求老指教

触摸红圈处ic 和电阻,高概率正常显示屏幕下方3/4区域,但是只要上面1/4区域没有恢复正常显示,即使下面显示正常依然不能显示出移动的鼠标即面板没有完成整个屏幕的像素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红圈处ic 和电阻,高概率正常显示屏幕下方3/4区域,但是只要上面1/4区域没有恢复正常显示,即使下面 ...

就是这个IC坏了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更换过 但换了没用两个月又坏了 平时温度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