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G713R 板号:G513R-MV-VGT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4-10-02):
华硕 G713R  板号:G513R-MV-VGT 开机不显示  会不会是CPU虚焊

网友:
外接要显示的话,屏问题居多

网友:
继续检测看看

网友:
先查全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屏幕供电3.5v,屏幕测试是好的

网友:
查出啥问题吗

网友:
问题有点不清不楚,不好确定故障点

网友:
开机无显,BIOS内存不过档内存,刷BIOS解决AMD芯片组

网友:
什么手机拍照这么清晰

网友(2024-12-03):
这款机有图纸吗

网友:
啥都不测,直接问结果,这也太直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