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cp_n3710开机就闪温度灯

楼主(2024-10-02):
hcp_n3710开机后,风扇狂转三次,就闪温度灯,灯泡无法点亮,无法开机,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风扇狂转
原因
无法开机

网友:
路过来看看,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
找份图查温控电路

网友:
需要测电路板的 懂电路的话测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灯泡问题 先看使用年限 去判断
更换灯泡测试没有

网友:
这是台新机,刚拆封上电就是这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