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zero笔记本风扇长时间不转温度升到八九十度偶尔转关机再开又是不转。

楼主(2024-10-02):
清完灰还是一样的问题,下一步就是准备换风扇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还有别的办法吗?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
还是查温控电路吧

网友:
这电脑是工地上用的,查风扇控制电路

网友:
单上一个风扇就可以正常

网友:
今天上一个风扇也是偶尔转,关机再开又是不动了。

网友(2024-12-12):
同样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
静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这款机器风扇供电芯片是通病,非常容易烧,换芯片或者改电路解决

网友A:
这里就是,修了十几个了,有没烧的有烧的,也有反复烧的,反复烧的我一般用外置12V供电小板改上去给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就是,修了十几个了,有没烧的有烧的,也有反复烧的,反复烧的我一般用外置12V供电小板改上去给风扇

...

这个芯片什么型号有么  没点位

网友B(2025-02-07):
引用 网友A:
这里就是,修了十几个了,有没烧的有烧的,也有反复烧的,反复烧的我一般用外置12V供电小板改上去给风扇

...

你好,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笔记本出了同样的问题想找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笔记本出了同样的问题想找您修!

加我微信AABB2CC4,我们这边是在河南郑州,可以接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