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小新Pro14 NM-781屏线接口供电数据

楼主(2024-10-03):
如题 求助各位维修师傅在修联想小新PRO14版号NM-781屏线供电接口关键的亮度开启脚位是哪个,现在只有主供电14V 以及3.3V  其它电压侧量不到,开机暗屏~谢谢了

网友:
这个找份图纸或点位看下,或可以从屏接口反推

网友A:
NM-C781  NM-B781  图纸及点位

NM-C781.tvw

NM-B781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C781  NM-B781  图纸及点位

NM-E781   这两个版号是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C781  NM-B781  图纸及点位

这款小新PRO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C781  NM-B781  图纸及点位

这款小新PRO14是锐龙版集显,牌号NM-E781  鑫制造上面也没找到,你发的我刚才去APP上看了,都不一样, 不过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