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同行,惠普840g1进系统和PE 特别卡,更换系统和硬盘无果,求助

楼主(2024-10-03):
收到客户的一台惠普840g 1电脑,开机半天进不去系统。考虑系统的问题,就进PE 开始装系统,发现进PE 也是反应很慢,卡顿严重,耐心操作终于安装好了系统。结果问题依旧,后来考虑硬盘损坏了,之后换硬盘装机仍是未解决,后来也换内存条,换了适配器,也刷了BIOS,故障仍未解决。现在进系统和PE,估计得等10到20分钟,动动鼠标,得几分钟卡顿,没有维修思路,还请同行帮助

网友:
看bios是不是降频了导致的问题

网友:
任务管理器看CPU频率,降频了,所以卡

网友:
我有次修到CPU供电芯片的VID信号没有上拉,进系统卡的要死。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