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的机器,开机突然风扇转一会就停但不亮屏。

楼主(2024-10-03):
联想e431的机器,开机突然风扇转一会就停但不亮屏。看很多帖子说是bios问题。但我就有疑问,bios程序没有改过,如果之前的没有问题,突然有问题了,不是应该是硬解故障吗?为什么很多帖子说重刷bios就行?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因为刷一下BIOS比较简单

网友:
问题是没有效果啊。刷完还是滴滴两声,风扇转下就停。之前好好的,就是拆过散热器清灰,显示芯片有一哥角有轻微的破损

网友:
再补充一点就是开机后再按开关能能马上关机,但就是滴滴两声不显示

网友:
试了很多本论坛的 bios,计算一下他们的md5,发觉都是一样的,上传一样的来水人下载而已。希望版主以后规定发bios文件必须附上md5码,免得下载重复的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
个人维修喜好,一般不轻易刷,先检查全板供电,供电没问题或奇怪问题才刷BIOS

网友(2024-12-27):
朋友的老e431也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