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维修电源的疑惑,请大神给指点

楼主(2024-10-03):
从淘宝上买了电源接口,在实践中发现,有些笔记本的待机电流在0.02安左右,是正常的,但是有些笔记本,接上去直接待机电流显示2A左右,虽然显示2A左右,但是有正常的开机电流,也就是在2A左右的基础上增加,想请教一下大神们,是不是外接维修可调电源必须要把笔记本的电池取下来才可以?

网友:
还有想问一下,为什么待机电流有些笔记本达到2A,而不是正常的0.02左右?

网友:
修笔记本都要取下电池看电流,这样比较准,你说的2A是充电电流,等把单板开机修好后,最后再装电池测试充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都是没拆电池,直接接可调电源的,看来方向错了,谢谢大神的指点了,再次感谢

网友:
你这些头子都没多大用!都是老机器用的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