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笔记本公共点正常,但是pwm上下管不工作

楼主(2024-10-03):
测量BQ24780 VCC有电压,ACDET也有,ACOK也出来了,PQ305和PQ306不工作,测量上下管的G极只有0.02V,想问一下,这个BQ24780是不是得到电压后,经过外部电路的比较后自动产生PWM方波驱动下上管,还是得要通过EC的协调才可以开启上下管的PWM驱动方波?谢谢大神的指点,您的随手帮助就是我这个小白前进的动力!

网友:
你换芯片了吗?换一个充电芯片试试再说

网友:
PQ305和PQ306 是充电上下管,识别到电池才能开启

网友:
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BQ24780的线性有没有出来,ACOK出来了是什么意思,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BQ303,304的G极电压多少?

网友:
感谢师傅分享,学习了,

网友:
那两个管没插电池或者电池认不到,就不工作,你应该先查下24780第四脚有没有大约25V的电压

网友:
路过顺便看下

网友:
reg6v出来了吗

网友:
先熟悉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流程!买个迅维课堂看看!

网友:
那两个管是充电管,不接电池是不工作的,现在是EC的供电LDO芯片发热,取下来了,随便检查EC的67脚AVCC对地二极体值只有0.02欧姆,EC短路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
搜一个保隔视频,有讲这个芯片的,简单

网友:
这个这么厉害的,学习学习

网友:
24780s的28脚有19v,6脚2.7v,24脚6v,6脚电压要是不在2.4-2.8之间,就换6脚那两个电阻,要是正常就换上下管PQ305,PQ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