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蛟龙16没独显维修一例,附原厂BIOS

楼主(2024-10-03):
机械革命蛟龙16,版号:BM5145 V1.3 ,客户说正常使用突然没有独显,反复开机后不能显示,接到机发现开机后键盘灯大小写能亮,外接显示器无显示,估计是开了显卡直连模式,然后刷BIOS后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发现独显消失,BIOS里面切换独显直连又不显示了。
由于这款机型没有图纸,测量发现显卡核心供电没有,显存供电1.2V正常,说明问题出在核心供电上面,经过打阻值发现NCP81610的31,32脚位二极管阻值只有2欧姆,然后各种请教查资料,最后排除这两个脚位为正常阻值,脚位编号VSP跟VSN在手机维修里面是显示供电的正负极,让我排查了很久。
阻值排查完接着测量电压,图纸是参考r9000的,电路基本一样,测量发现vcc供电没电压,经观察主板走线找到vcc供电是由PU404芯片提供,更换此芯片故障排除。
注:
1:如果开机没显示按大小写灯能亮说明cpu工作正常了,这时需要考虑显示部分,有独显直连的电脑先刷BIOS,刷完默认开启混合模式就可以显示了!
2:如果显卡故障找不到可以刷完BIOS给客户当办公本用也行,就是改核显的一个方案,也能收到钱。
3:NCP81610芯片几路供电,VRMP是B+ 19V电压,EN是3.3V开启,SCL SDA信号脚是3.3V,VCC供电脚是5V,PSI脚位是1.8V分压得来的0.85V左右。
4:PU404芯片丝印编码:L3528,这芯片作用是供电保护。
这台机花了我很多时间,所以分享给遇到同样故障的同行做参考。

网友:
显卡直连模式设置画面。

网友:
同方代工的吗

H55

网友A:
二级电源转换芯片坏了,这是走了一圈弯路

网友B:
不是专业修电脑的,

网友:
感谢师傅分享,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CPU amd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专业修电脑的,

修手机自学修电脑的!还在学习中

网友:
独显直连模式,COMS放电不就恢复了吗?

网友:
手机维修量还是比较大的,利润也比电脑高。

网友:
vcc的还得时候阻值多少? 芯片中vcc 5v供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电源转换芯片坏了,这是走了一圈弯路

他说是:4:PU404芯片丝印编码:L3528,这芯片作用是供电保护。

网友:
应该清除CMOS就可以显示吧,不用刷BIOS的

网友:
感谢师傅分享11111

网友:
还好,显卡没坏,,,

网友:
这机器拔了电池后开机要等很久。

网友:
你好可以支持

网友:
确实技术活

网友:
没有图纸真的不好修。

网友:
APL3528是台湾茂达-ANPEC针对笔记本电脑设计的LDO

网友:
技术很好 之前修个CPU出问题的

网友:
二级电源转换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二级电源转换芯片修到过

网友:
看到机械革命就头大,,,,,,,,,,,,,

网友:
cc的还得时候阻值多少? 芯片中vcc 5v供电短路?

网友:
技术活啊。修手机的也会修电脑

网友:
没有图纸很难搞

网友(2024-11-04):
很简单的问题啊,咋走了弯路  不用图纸 直接量都能查到问题  十多分钟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