钜能1350W电源主动PFC开关管轻载发热严重正常么?

楼主(2024-10-03):
小白求教各位老师,家里有一个钜能1350W电源,主动PFC开关管轻载的时候,因为风扇不转,发热非常严重,用手摸散热片几乎无法停留,感觉散热片温度在80度左右,请问这种情况正常么?

网友:
查查温控电路

网友:
老师,应该是开光管发热严重,温控电路是控制风扇的么,轻载开关管是不是应该没这么热啊。难道开关管坏了么?

网友A:
建议检测开关管检流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正常就是0.1~05欧左右。还有就是驱动电路两个10欧左右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测开关管检流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正常就是0.1~05欧左右。还有就是驱动电路两个10欧左右的电阻。

思路正确

网友:
发热就是工作在放大状态了,查基极串联的电阻。热地都敢用手去摸?

网友:
加负载会炸机的

网友:
PFC开关管基极的电阻阻值还有二极管如果都是好的,那就直接更换推动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