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B75ma-e33 usb3.0接口故障

楼主(2024-10-03):
工作原因有台老电脑一定要用win7系统 ,最近发现B75ma-e33主板后面的usb3.0接口 和主板插针引到机箱前面的usb3.0接口,插入usb3.0的U盘后,电脑只能识别为usb2.0速度,同时任务栏右下角有气泡提示:这个设备可以更快速的运行。

故障现象就是usb3.0接口不能识别到usb3.0的设备,插入键盘鼠标 或者usb2.0的U盘 都可以正常使用。请教下 这有可能会是桥的问题吗?如果排除桥的问题,故障点可能会是哪里? 多谢多谢~

本人初级电子爱好者,折腾修好过一块因为电压检测电阻反复重启的技嘉主板,略微会看电路图
V星这块B75ma-e33 板子如果大概率的不是桥的问题的话 打算自己折腾修理一下试试

这种老主板很少有还在用的了 我知道维修价值不高 想折腾一把

网友A:
再设备管理器中删除英特尔USB3.0根集线器,然后用软件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设备管理器中删除英特尔USB3.0根集线器,然后用软件重新安装驱动。

重装了个老版本的驱动,拷贝速度能跑到100m多点,关机重开后 又不行了,恢复到39m左右,做完吧bios也刷到最新版本了 ,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装了个老版本的驱动,拷贝速度能跑到100m多点,关机重开后 又不行了,恢复到39m左右,做完吧bios也刷到 ...

更换U25、U41、U4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U25、U41、U43。

我下载了点位图 ,请问.cad的文件需要用什么软件打开? 我试了下 autocad和cdr 这些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点位图 ,请问.cad的文件需要用什么软件打开? 我试了下 autocad和cdr 这些都不行

这个要用BoardView,论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