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黑屏

楼主(2024-10-03):
大神们好,我的ga-970a-ds3 主板风扇转速很高,基本处在6000转上下,尝试使用easytune调节风扇转速,可能是下载错了easytune 损坏bios。系统重启无法进入系统,主板和显卡风扇转,无奉命声音,显示器一直黑屏。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Hx9eUEJv/?vd_source=c73cc0a8dcd2e75cf458e46082bc2c87确定内存和显卡ok。使用烧录器刷了bios,问题依旧,主板诊断卡循环显示00->cF->E3。求各路大神拯救。

网友:
更换IO芯片。

网友:
E3错误码就是表示IO芯片故障吗?

网友A:
内存不过吧,重新插拔、环槽试试

网友:
感觉是IO或者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过吧,重新插拔、环槽试试

有两根内存条,重新试过很多次单独一根内存条插拔了,还是不行,应该不是内存条的原因。显卡是好的,换插槽也试过,都不行。

网友:
所以要换IO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