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小米6第三方刷机包分享 包含安卓7安卓8安卓9系统
[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6第三方刷机包分享 包含安卓7安卓8安卓9系统

网友(2024-10-04):
分享一些小米6很不错的第三方刷机包
lineage安卓7.1 这个刷机包系统非常流畅 推荐 比安卓8安卓9还要流畅
https://pan.baidu.com/s/1Ic6K8MKS9nsX72sdyZHDSg
提取码:46j3
RR安卓7.1
https://pan.baidu.com/s/19VfbOIUytwjyAhydH7seZw
提取码:z130
lineage安卓8
https://pan.baidu.com/s/1RvOtMZISlp5ptCY3kTOy9g
提取码:yw59
crdroid安卓9
https://pan.baidu.com/s/1jy3rdemdx1qObVwfKQJwNg
提取码:f661
pixel原生安卓9
https://pan.baidu.com/s/1rULSV1Uk4a4tCwcezqaEkg
提取码:s9fc
注意 小米6已经刷写了安卓8或者安卓9系统后 想再刷安卓7系统 需要格式化/data分区才能启动安卓7系统 不格式化/data分区会无限重启
是格式化/data分区才有用 不然把/data分区文件夹和文件全部删除还是会无限重启
补充内容 (2025-2-4 22:47):
小米6 lineage16安卓9刷机包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xgptyquajsf31aJBDFvLlQ
补充内容 (2025-2-4 22:48):
小米6另一个lineage16安卓9刷机包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AFoMtQZXRlFA2XvotXHCZA
补充内容 (2025-2-6 03:11):
小米6 安卓9 Baikal-OS-P-sagit-20190411支持f2fs分区
https://pan.baidu.com/s/1h9GUVJ-i1GOH8dkvLeAQeA?pwd=kyj3
提取码: kyj3
补充内容 (2025-2-6 03:14):
小米6 安卓9 Baikal-OS-P-sagit20190314支持f2fs分区
https://pan.baidu.com/s/1iZ_-Rf9a_WbQSmdn4WFX5g?pwd=r8e7
提取码: r8e7
补充内容 (2025-2-7 18:37):
Havoc-OS-v2.9-20190909-sagit-Official安卓9-小米6 推荐 非常流畅 cpu超频了一些 支持f2fs 设置背景默认黑色 在Havoc设置的 界面 更改 黑屏后可以再次亮屏 黑屏时间长了依然会自动重启不过没啥影响了
https://pan.baidu.com/s/1z_WhXuHKY-AazQKIwWjlZA?pwd=u6w9
提取码:u6w9
补充内容 (2025-2-7 18:40):
PixelExperience_sagit20190710-9.0-安卓9小米6 本身支持f2fs 自带升级固件 黑屏后可以再次亮屏不会自动重启
https://pan.baidu.com/s/1HF3kSJBADL2M7aACPEaRjQ?pwd=zo85
提取码:zo85
补充内容 (2025-2-7 18:42):
PixelExperience_sagit20190822-9.0安卓9-小米6 本身支持f2fs 自带升级固件 黑屏后可以再次亮屏不会自动重启
https://pan.baidu.com/s/125bLrkkJJK8UDnZMK4MmRg?pwd=w9g4
提取码:w9g4
补充内容 (2025-2-7 18:45):
RR-P-v7.0.0-20190302-sagit-Official RR-P-v7.0.0-安卓9-Mi 6本身支持f2fs 黑屏后可以再次亮屏不会自动重启
https://pan.baidu.com/s/1btvUU565oXkklCa-4Evuiw?pwd=a573
提取码:a573
补充内容 (2025-4-11 20:26):
小米6 AospExtended原生安卓7.1.2 安卓8.0 安卓8.1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MgLFKbWh5INtOOVenFY3mQ
提取码:0j6k
或者
https://androidfilehost.com/?w=files&flid=213924
注意 无法下载需要梯子才可以下载
补充内容 (2025-4-16 18:30):
有些刷机包黑屏后过段时间会自动重启 是因为这些刷机包对cpu超频导致不稳定 在recovery模式刷入增降电压卡刷包 增加cpu核心电压或降低cpu最大频率就不会自动重启 需要使用twrp3.7.0_12nanhumly刷入不然刷入时卡死
补充内容 (2025-4-16 18:44):
crDroidAndroid-9.0-sagit-v5.1-小米6 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vg0d1E39ugLgH5TyJRSmpQ
提取码:9f7x
补充内容 (2025-4-16 18:59):
小米6 增降835cpu电压和频率卡刷包 解决有些刷机包黑屏后过段时间会自动重启问题 此卡刷包需要把名字改短才能使用 增降安卓9系统的cpu电压或频率需要twrp3.7.0_12nanhumly才能刷入不然卡死
补充内容 (2025-4-16 19:00):
小米6 增降835cpu电压 增降835cpu频率卡刷包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VzobENPx56yF-96B-kOfiQ
提取码:6j2x
补充内容 (2025-4-16 19:03):
twrp3.7.0_12nanhumly第三方recovery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YMHSAHhA03R9waTHKwczvA
提取码:fw5f
补充内容 (2025-4-16 19:07):
lineage-16.0-sagit小米6 安卓9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y6NwnjiLyj-Qc6EcBGwO1w
提取码:sqe1
补充内容 (2025-4-17 02:19):
小米6-安卓9.0-AospExtended-v6.5-sagit 本身支持f2fs 无法在f2fs分区启动需要重新格式化data分区为f2fs才能启动 可关闭所有cpu小核心只使用大核心 非常流畅
https://pan.baidu.com/s/1xVLOndih_w0J2wPfC8y3BA
提取码:9af3
补充内容 (2025-4-17 09:22):
注意 需先刷入合适的NON-HLOS.bin固件 不然有些系统尤其是安卓9无法使用wifi和数据网络 NON-HLOS.bin从线刷包获取 再用ZArchiver软件打开NON-HLOS.bin复制里面的文件替换/firmware/image目录中的所有文件重启
手机
补充内容 (2025-4-18 21:43):
重点说明 小米6使用安卓7系统比安卓8安卓9还要轻巧流畅 而不是安卓系统版本越高越好 推荐使用安卓7系统
补充内容 (2025-4-19 12:24):
小米6 AEX安卓7.1 aex-N-Mi 6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dvNa4-FPAa072zNMsM9a4A
提取码:y1c0
补充内容 (2025-4-19 12:27):
小米6 刷写安卓7需要的底包 只有固件更新没有系统的卡刷包 解决安卓7无法使用wifi和数据网络以及无法播放音乐视频问题miui_MI6_V9.2.4.0.NCACNEK_4210c4c354_7.1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dAP_nKP1bcyQDze7gH4JCQ
提取码:9589
补充内容 (2025-4-19 12:29):
小米6 刷写安卓9需要的底包 只有固件更新没有系统的卡刷包 解决安卓9无法使用wifi和数据网络问题miui_MI6_V11.0.5.0.PCACNXM_996ffd2660_9.0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qRY1CtfnAGgTWX78SmcRdA
提取码:jyaq
补充内容 (2025-4-19 12:33):
小米6 crdroid安卓14 crDroidAndroid-14.0-20241113-sagit-v10.9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yW5SCy2GD67OMQl4ujC4jw
提取码:kp70
补充内容 (2025-4-19 12:41):
注意 刷写安卓7系统后重启一直卡在启动界面 需要在recovery模式下重命名/data/media目录为其他名字 然后让安卓7系统自动创建/data/media目录即可启动 原因是安卓7没有/data/media目录的写入权限 自动创建后修复问题
补充内容 (2025-4-19 13:53):
小米6 lineage安卓15 先刷入miui安卓9官方卡刷包作为固件底包 再刷此卡刷包lineage-22.2-20250418-nightly-sagit-signed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jnEy2ylbgc420clk9Eu8tw
提取码:70nu
补充内容 (2025-4-19 14:10):
小米6 PixelExperience安卓13和安卓14刷机包下载
https://down.warbler.cc/XiaoMi-6/PixelExperience
补充内容 (2025-4-19 14:37):
小米6各种刷机包 各种出品刷机包 也就是刷机包大全 包括PixelExperience AOSP LineageOS crDroid BaikalOS等等 不需要去各个网站平台找刷机包了 还包括不同版本的recovery 下载
https://down.warbler.cc/XiaoMi-6
补充内容 (2025-4-19 14:57):
小米6 PixelExperience安卓13 PixelExperience_Plus_sagit-13.0-20230925-1411-UNOFFICIAL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Nh0C0CLm3qJqf1hk7SvMMg
提取码:65in
补充内容 (2025-4-19 15:10):
小米6 PixelExperience安卓14 PixelExperience_sagit-14.0-20240302-0739-BETA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UlUARS3PlBnMyAgM_ClK7g
提取码:70n9
补充内容 (2025-4-19 15:31):
twrp-3.7.0_9-0-sagit 适配安卓7系统 安装了安卓9系统不要使用此recovery 镜像工厂解包官方3.1.1-1和官方3.7.0_9-0后合成结果 识别f2fs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f2tHQG34y-XXGzWf-msKCQ
提取码2b9o
补充内容 (2025-4-21 09:29):
小米6安卓10 PixelExperience_sagit-10.0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RxRO1ppPV3uOgzmVsbMIsw
提取码:0nu8
补充内容 (2025-4-21 09:32):
lineage-17.0-sagit-小米6 安卓10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Ngh2wIGO6uKH4Yz2K11lGA
提取码:ywui
补充内容 (2025-4-21 09:41):
安卓高版本比如安卓13 会导致有些app无法运行 可以使用虚拟机运行这些无法在安卓高版本使用的app
推荐使用VMOS Pro 还有光速虚拟机3.1.1破jie版
https://m.192luyou.com/app/42053.html
补充内容 (2025-4-21 09:55):
小米6安卓11 crDroidAndroid-11.0-20220123-sagit-v7.14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aB9kXUSTtiiaRA2u8tkqXQ
提取码:61t8
补充内容 (2025-4-21 10:25):
小米6安卓12 crDroidAndroid-12.0-20220306-sagit-v8.2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TwA4QToIvOjHqKkGZV3xTg
提取码:7077
补充内容 (2025-4-21 10:46):
小米6安卓13 crDroidAndroid-13.0-20230922-sagit-v9.9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nz57RvSg267h6xdcd1YUVA
提取码:16v3
补充内容 (2025-4-21 10:48):
小米6安卓14 aosp_sagit-userdebug-14.0-UP1A.231005.007.A1-20231015.102808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jH2anhVMfSz0BGyt7XWJcA
提取码:23aw
补充内容 (2025-4-22 13:11):
小米6Pixelexperience安卓10和安卓11下载地址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 ... xelexperience-plus/
补充内容 (2025-4-22 13:20):
小米6aosp安卓11和lineage安卓11下载地址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aosp-on-sagit/files/
补充内容 (2025-4-23 20:37):
小米6 aosp安卓11 aosp_sagit-userdebug-11.0-RP1A.200720.011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UqlS4qWG32WXleBg5e4TFg
提取码:fn45
补充内容 (2025-4-23 20:57):
重点说明 lineage刷机包似乎都不太流畅 比如lineage安卓8 lineage安卓10 不太建议使用lineage 建议使用aosp crdroid AospExtended这些刷机包 PixelExperience在只使用2个核心时卡顿
补充内容 (2025-4-23 21:02):
重点说明 小米6建议使用安卓7和安卓11 安卓7轻巧流畅app都能使用 安卓11更流畅同时保证很多app依然可以使用 而安卓12及以上很多app无法安装或者安装了无法使用
补充内容 (2025-6-29 08:42):
强烈推荐 小米6 lineage-14.1安卓7.1.2 非常非常节电 小米6电池不是很大容量 使用这个刷机包让小米6续航极大提升
https://pan.baidu.com/s/1Ic6K8MKS9nsX72sdyZHDSg
提取码:46j3
补充内容 (2025-6-29 14:23):
注意 刷写安卓7需要的底包数据网络信号差 有时搜索不到信号 刷写安卓9需要的底包数据网络信号非常好 解决没有数据网络信号问题 但错误的底包会导致wifi无法使用和无法播放音乐视频 安卓9以上系统必须刷安卓9需要底包
补充内容 (2025-6-30 11:36):
注意 刷写安卓9系统再刷回安卓7后wifi无法使用需刷安卓7需要的固件底包和persist分区需要的persist.img文件 persist.img用twrp3.7.0刷入 persist.img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5WfLbWv5akAJlIWTInrDcw
提取85n0
补充内容 (2025-7-1 16:46):
最轻巧流畅的还是AospExtended-v4.6-sagit-20171007-1716-UNOFFICIAL这个系统
https://pan.baidu.com/s/1xN6oT52kBGbUZWsUg-RG-A
提取码:uw8o
补充内容 (2026-2-1 02:15):
小米6 lineage安卓15 先刷miui安卓9官方卡刷包作固件底包 再刷此包 es和adw和橘子浏览器无法使用lineage-22.2-20260130-nightly-sagit-signed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aDUkOiApaUA-yxjiPxfEsw
提取码:6lk4
补充内容 (2026-2-1 02:21):
小米6 lineage安卓15 先刷miui安卓9官方卡刷包作固件底包 再刷此包 es和adw和橘子浏览器无法使用lineage-22.2-20260116-nightly-sagit-signed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0h_Oe8xG6VQ2rzjC4Fp--g
提取码:8898
补充内容 (2026-2-1 02:47):
小米6 lineage安卓15 先刷miui安卓9官方卡刷包作固件底包 再刷此包 es和adw和橘子浏览器无法使用lineage-22.2-20260123-nightly-sagit-signed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kjE6Hnij2IaVpNe922SWrA
提取码:921y
补充内容 (2026-2-1 03:11):
注意 小米6已经刷写了安卓8以及安卓8以上系统 想再刷安卓7 需清空/data分区所有文件夹和文件 还需在recovery模式把/data/media目录改名为x 然后重启 让安卓7自动创建/data/media目录才能启动安卓7系统 不然无法启动
补充内容 (2026-2-1 03:46):
小米6 lineage安卓11 lineage-18.1-20210704-UNOFFICIAL-sagit-EAS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2449_FY9Em2qVTx0p4axRg
提取码:65vo
补充内容 (2026-2-1 04:00):
小米6 aosp安卓11 大核最低频率为1132 无法设置为最高频率 没有interactive模式 无法双击亮屏aosp_sagit-userdebug-11.0-RQ2A-20210330.EAS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dAEXcsLtaBWlINO2gS5Z3g
提取码:98w2
补充内容 (2026-2-10 17:42):
小米6安卓7系统一直卡重启 /data/media目录没问题 /data/misc目录已删 /data分区数据没问题 /system分区和boot.img没问题 依然卡重启 在recovery模式检查修复/data分区就可启动 这是刷安卓9及以上系统再刷安卓7导致
补充内容 (2026-2-13 00:36):
https://xiaomirom.com
可以下载所有型号的小米红米手机的线刷包和卡刷包
小米
小米6
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