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奔图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24-10-04):
奔图打印机市场销量很大,问题很多,实在是太多了,哪欢迎各位大神发表一些关于奔图机器原障现象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先说说什么问题  硒鼓更换不算问题 纸张纸张不标准卡纸不算 进蟑螂烧机器好像也不是机器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所有机器都有

网友:
设计的太丑

网友:
一个电源开关都做不好

网友:
质量太差,技术不成熟啊

网友:
头痛的机子

网友:
主要问题是扫描部件居多

网友:
卡纸太频繁了

网友:
修了一次 就怕了, 第一次修赔本,还和客户吵架了, 扫描仪报错, 玻璃碎了导致的, 换了3个扫描头,都是报错,电机换了  主板换了 排线换了, 还是报错 , 玻璃60本钱, 配件退了但是运费损失好几十, 主要是就提示扫描头, 配件也换了2家,都是提示扫描头, 客服也说他自己也修,也拍奔图的, 技术东抄西凑

网友(2024-11-03):
一个全新的单单打印中端机,打印浅。拆开鼓捣一下就好了,放一天就不行了……已经换了三伙维修工了……

网友(2024-12-09):
卖的多了,故障就多了

网友:
感觉小问题多

网友:
最可怕的是有故障代码,但是对应的故障点更多……

网友:
打印多一点都不行了,只能分次打印。

网友:
国产质量不可能搞那么好,搞那么好怎赚钱。HP 神机就倒闭了

网友:
打印浅 电源板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