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小米R15笔记本电脑的Bi0S

楼主(2024-10-04):
哪位大神有小米笔记本电脑R15,版号是6050A2940901-MB-01的Bi0S程序。我的电脑忘记了备份了,在网上下载了好几个新的BiOS又刷了新的好几次,开机都不能显示。有的程序刷了就连开机都开不了,开机电流在0.12A左右。有的刷了开机电流在0.45A左右,有的刷了开机电流在1.2A左右,也不显示。每个Bi0S程序的开机电流都不一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朋友说是不是刷的新BiOS里面没有读到原机的DMI(机台序列号/厂商/品牌信息/网卡信息等)信息导致的开机不显示?每个版号一样的主板DMI信息都不一样。当时忘记了备份原机的Bi0S程序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
哪位大佬帮帮忙?刷了好几个Bi0S,开机都不能显示

网友:
开机各个电压都出来了,除了集显电压没有出来。是不是档内存了,用万用表测量没有出CPU复位电压

网友:
内存电压也正常的

网友A:
小米 R15  6050A2940901 图纸与点位

正面位置图R15-6050A2940901-MB-A01-Boardview bot.pdf

反面位置图R15-6050A2940901-MB-A01-Boardview top.pdf

网友:
图纸也参考了,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没有cPu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 R15  6050A2940901 图纸与点位

要图纸吗?

网友B:
我只有图纸和位置图,这个机器没有点位图的

网友(2024-11-17):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图纸和位置图,这个机器没有点位图的

兄弟,你那笔记本搞定了吗?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看到麻烦回复一下消息我加你好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