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2060没有核心输出,9512R,断电马上通电可以正常输出

楼主(2024-10-04):
索泰2060没有核心输出,测试5V正常1.8V正常。主控为9512R EN 2.4V 正常 12脚5V正常就是不输出核心电压。断电立马通电就能正常输出。不能正常输出的时候EN开启也是正常的。9512R工作的时序有大佬知道吗?还需要查哪些地方?

网友A:
反馈,保护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馈,保护电路

9512R 31脚反馈  没有核心输出应该也没有反馈呀   保护怎么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512R 31脚反馈  没有核心输出应该也没有反馈呀   保护怎么查呢

27脚 电压是否正常,2脚vref,,还有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脚 电压是否正常,2脚vref,,还有其它,,

27脚0.8V  2脚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脚 电压是否正常,2脚vref,,还有其它,,

很奇怪 关键我用电流表 第一次就是不出核心以及后面的供电 断电马上用电所有供电都正常

网友A:
27脚正常1.2V,0.8不正常,把两分压电阻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脚正常1.2V,0.8不正常,把两分压电阻换了

谢谢老哥的耐心回复  我测了另一个好卡 27脚也是0.8V 我把分压电阻拆下来测试阻值和图纸上差不多的

网友B:
27脚是0.8 12V分压下来一个电阻是1.2 后面还有个电阻到9512R 27脚就是0.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7脚是0.8 12V分压下来一个电阻是1.2 后面还有个电阻到9512R 27脚就是0.8

27脚是电压检测,只有两分压电阻,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脚是电压检测,只有两分压电阻,你是不是看错了

卧槽............数错了 数到28脚了   27脚是1.18V ...............还是老哥厉害

网友C:
看看30脚是不是3.5V

网友D(2024-11-25):
引用 网友C:
看看30脚是不是3.5V

我手上有张卡 不出核心供电 也是9512r 条件都对
30脚comp量到3.6v  应该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张卡 不出核心供电 也是9512r 条件都对
30脚comp量到3.6v  应该查哪里?

协控工做条件是不是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