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上到0.2A反复重启

楼主(2024-10-04):
手头有一个华硕F6VE笔记本,找不到对应的图纸,这个机子目前故障是开机电流很快上到0.2A,同时伴随1和5灯闪一下,之后就反复这样。目前BIOS刷过,别人测试是正常的BIOS。如果BIOS程序不正常,3,5V都是没有的。在电流出来的时候,除了没有CPU电压外,其余都有。强拉一个3VS过来,CPU电压瞬间有了,但还是掉电重启。不知有没有朋友知道这该怎么查,在此提前说声谢谢了!

网友:
一步步按时序查

网友:
F6VE 图纸与点位

ASUS F6VE.pdf

ASUS F6VE.pdf

F6VE 点位.rar

网友:
没有通病,先查时序,

网友:
首先说声谢谢。同时问一下,你传的两个图纸哪个是REV 2.1版本的。

网友:
缺供电 或者后级短路了  第二种可能性大

网友:
还有你那点位图用什么工具打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