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7E5200be电视花屏

楼主(2024-10-04):
这个电视花屏好像是颜色错乱的样子,不知是排线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这要如何修呢?
以前正常是黑色的背景的,它变成绿色了。

网友A:
auo的屏 就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uo的屏 就是逻辑板问题

谢谢回复,还有个问题:如果是换那个逻辑板,要压屏线吗?或是全是排线拨插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还有个问题:如果是换那个逻辑板,要压屏线吗?或是全是排线拨插就行了?

这个老电视逻辑板可以拆的

网友:
我拨掉逻辑板右边的排线,左边有显示正常的图像,拨掉左边的排线,右边不能正常显示图像,显示坚状条纹。

网友:
我反馈一下,我反复拨插2条排线2~3次,又清洁下接触点铜箔。最后居然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的帮忙!: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