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24-10-04):
还是那个话题,1070板子装1060核心,
发了几个帖子,感觉能搞的都搞了,现在驱动也装上就是不亮机,不显示显存

识别电阻只有显存型号没有显存大小呢?

网友:
1060 显卡 单颗显存都是1G的,上面标的是单颗大小

网友:
要刷1060的vbios

网友A:
bios没显示出来,估计还是bios有问题,我估计LZ应该不会干不刷BIOS这种基础错误,应该还是板子兼容性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显示出来,估计还是bios有问题,我估计LZ应该不会干不刷BIOS这种基础错误,应该还是板子兼容性的问题吧

识别电阻还有3个和bios有关系的,不知道是不那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