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华硕Asus x570-pro板子上这个电阻是多大的,万分感谢!

楼主(2024-10-04):
好久不干维修了,因为之前一直用的是X99服务器平台E5 CPU这种洋垃圾,寻思着组装一台性能过的去的电脑,于是十一期间在海鲜市场淘了一颗R5 5600的AMD CPU,还有一块华硕X570-pro的板子,又在淘宝上买了固态和内存,凑齐了全部零件。

正当我以为要大功告成的时候,仔细观察板子做工的时候猛然发现IO芯片nuvoTon NCT6798D外围掉了三个元件。从网上找到高清图仔细对比,发现缺失的三个元件里,其中两个电容,一个电阻。电容还好说,一般情况下少了也没有大碍,但是电阻就不同了,大部分情况下是不能少的。

目前的情况是,电脑组装完后可以正常运行,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但是总觉得少三个元件不太对劲。有没有哪位大佬有这个点位图,帮我看一下这三个元件的元件值大小,万分感谢!

网友A:
1-MLCC 10UF/6.3V (0603) X5R W15
2-MLCC 1UF/16V(0603)X7R W1
3-RES 1K OHM 1/16W(040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LCC 10UF/6.3V (0603) X5R W15
2-MLCC 1UF/16V(0603)X7R W1
3-RES 1K OHM 1/16W(0402)1%

太感谢了,越南朋友,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在这里!

网友:
确定是1K的电阻